分水器设计请教

楼主(2020-10-10):
因为设备水路需要,需要设计一款分水器,需要8进8出,水箱制冷量2700W,冷水流量范围13-66L/min担心分流不均匀,尾端水压不足影响制冷,设计时需要注意哪些,请教下,谢谢

网友:
这个零件从图示左端进口到右端出口距离有多大?距离不大的话压损不是很大,担心分流不均可以采用加挡板引流,你不放心可以计算下压损有多大。

网友:
见过多头泵吗?研究研究它的原理。

网友:
分集水器主要由分水器、集水器和固定支架三部分组成。

网友:
这个买现成的更便宜吧

网友A:
只要每个分水头的通径不大于分水筒直径的1/20,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压降损失的事了

网友(2022-08-16):
引用 网友A:
只要每个分水头的通径不大于分水筒直径的1/20,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压降损失的事了

请教下,这个是什么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