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该零件如何实现自动化的压弯

楼主(2020-10-10):
求助各位大佬,下图的这个零件一个V型口宽100mm高100mm,想做6米,如何使用小于6米长的压弯设备实现自动化的压弯?

网友:
https://m.toutiao.com/i6585160610080621070/?traffic_source=CS1114&in_ogs=1&utm_source=HW&source=search_tab&utm_medium=wap_search&prevent_activate=1&original_source=1&in_tfs=HW&channel=&from=singlemessage

不知是否有启发?先把机构简图做出来,分析合理性。

网友A:
不能吧,没见过这种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吧,没见过这种操作,

lz艺高人大胆,材质都没交代,图纸都没有,就想自动化。

网友:
第三图这个得在折弯处做切除后再折弯吧。

网友:
现在的折弯工艺交代一下

网友B:
第二张图不经过切割等工艺处理就直接通过压弯即可达到第三张图的效果?楼主你确定你不是在胡编乱造?行 做出来我就服你 真服你

网友:
这个自动化的难度在于如何实现这种V型结构的折弯动作,最方便的就是拿六轴机器人去做动作。

网友:
你能生产量多少!?

网友:
第一张图到第二张图可以滚压,第3张图应该折不出来,C槽可以做内角,做不了外角,材料连接不到一起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不经过切割等工艺处理就直接通过压弯即可达到第三张图的效果?楼主你确定你不是在胡编乱造?行 做 ...

lz没交代材质和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