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铝型材的承重如何计算

楼主(2020-10-10):
比如负载+模组一共150Kg的话,那么如何计算铝型材的承重能满足?谢谢!

网友A:
大一点的铝型材供应商都有一份选型样册,向他们要就行了

网友B:
问题描述不清楚,强度还是刚度,屈服还是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一点的铝型材供应商都有一份选型样册,向他们要就行了

您这个计算 仅仅是计算出铝型材的变形量,并没有计算出 铝型材的承载能力

网友(点评):
抗拉强度,屈服强度,上面都有,你还要啥?还要别人帮你计算完,你只对比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不清楚,强度还是刚度,屈服还是变形?

包括了强度 刚度,屈服和变形

网友:
这个也和型材的受力截面有关系,最好的最方便还是在软件上面分析。

网友:
正经供应商的样本上都是提供了计算数据和公式的

网友(2020-12-27):
选型手册能看到大概的东西。也提供计算数据资料。需要详细的就要自己算了,反正放大20%,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