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端缝和侧缝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0-10-11):
(1)端缝:焊缝垂直于受力方向,其特点为受力后应力状态较复杂,应力集中严重,焊缝根部形成高峰应力,易于开裂。端缝破坏强度要高一些,但塑性差。

    (2)侧缝:焊缝长度方向与受力方向平行,其特点为应力分布简单些,但分布并不均匀,剪应力两端大,中间小。侧缝强度低,但塑性较好。

请问端缝和侧缝应该如何选择?需要优先选择哪一种?

网友:
尽量选侧面位置焊接

网友:
从描述看,侧缝好一些。

网友:
端焊缝从字面理解来看,应该是立焊缝,这个是汽车主机厂产品设计端客户所禁止的,通常要求产品所有的焊道都是平焊缝的!

楼主:
好,优先使用侧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