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接头的最小安装间距

楼主(2020-10-11):
SMC的这种L型快速接头,安装时需要旋转整个接头吗?还是只要旋转外六角卡口就行了?

感觉这个安装距离不太够,16mm。

谢谢!

网友:
图示弯头必须整体转动

网友A:
弯头不需要整体旋转。旋转部分只是外六角部分。

网友:
六角部分单独转动

楼主:
虽然尚未明确结论,还是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只是金属部分转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弯头不需要整体旋转。旋转部分只是外六角部分。

正解。

网友:
外六角部分是那种类似卡套式的

网友:
好比很坑爹的法律性文书里那一行字,

这种接头的受命树立应该有类似如下的话:

脖子是能扭动的,但不能用于经常性的扭动。脖子扭坏了,可别怪我。。。

偶尔扭一下,还是可以的吧。。。

楼主:
明白了,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
这个接头是活接头吧?看图片好像一端是快拔接头,另一端是活接头,拧六角螺母就行。

网友:
只要旋转外六角卡口就行了

网友:
即使只旋紧外部六角,也要保证紧固工具的活动量

网友B:
这种接头这么多,楼主是在学校的学生吗,一个实物都没有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头这么多,楼主是在学校的学生吗,一个实物都没有看到过??

抱歉,因为很久没用了。以前设计没碰到这种问题,装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
这个弯头,二种多有,一种是死的,只能整体扭,一种是可以扭外六角就可以,弯头不动。

网友:
如果说楼主提示的这个图片中的东西,脖子是不能扭动的,很想学习首贴中图片中的这个玩意儿拐弯部分的材质是什么。。。

那莫名其妙的突出平面部分是起啥作用的。。。

网友:
去淘宝找那种L型不锈钢迷你接头,那种比这个小好多,也可以自由旋转,对于设计比较紧凑的装置还是很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