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00皮带机空载皮带跑偏严重

楼主(2020-10-11):
卸料小车斜坡处空载向左跑偏严重,皮带磨轴了,前段不跑偏。上料时候一般料(轻料)跑偏不严重,重料(铁矿石)又向左跑偏严重。

卸料小车增面轮皮带向左侧跑偏,传动滚筒、尾部滚筒皮带跑偏正常。调心托辊调节作用不大,因斜坡处是缕空的。

于是在压轮后面增加这种滚筒来改善跑偏,有一点效果但是效果还不是很理想。
问:1、这种跑偏原因分析?
      2、通过增加立起来的滚筒改善跑偏对皮带或皮带系统影响大吗?打算在压轮前面再增加一组。

网友:
皮带负重后,受到向左的拉力吧?

网友A:
从动滚筒和托辊都要调节,我们之前就是这样调的,慢慢调节,可以调出来的。

网友B:
这种大的输送机,之前接触很多,基本上是机架歪斜的原因。机架歪斜包括机架中心线歪斜和机架两边高低倾斜,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严重跑偏,并且很难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的输送机,之前接触很多,基本上是机架歪斜的原因。机架歪斜包括机架中心线歪斜和机架两边高低倾斜, ...

空载向左跑偏,轻载(石灰)跑偏得到校正几乎不跑偏,重载(铁矿石)又向左跑偏,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向左跑偏,轻载(石灰)跑偏得到校正几乎不跑偏,重载(铁矿石)又向左跑偏,这个怎么解释?

我也感觉你这托辊中心不在一条直线上,拉一下中心线看下

楼主(2020-11-22):
引用 网友A:
从动滚筒和托辊都要调节,我们之前就是这样调的,慢慢调节,可以调出来的。

皮带向左跑偏,从动滚筒左边是向前移还是后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