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快速打开IGS格式文件?

楼主(2020-10-11):
一个大装配体IGS格式文件,找SW打开,每个零部件都要这么选择模板吗?
点的我手疼? 有没有快速打开的方法?

网友:
我一般就是打开一个单独零件的IGS格式,没出现这么多的提示

网友:
用大型审阅模式打开,让软件认下路径试试。

楼主:
是设置的这个啊  打开的时候他还是老提示选用模板

网友:
你打开的文件不是打包文件,源文件的标准在你这儿就没有,没有是没有路径。应该打开以后只有零件,一个标准间都没有。你就是叫孙悟空来也没有办法,最好的办法是要别人把文件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设置的这个啊  打开的时候他还是老提示选用模板

估计你的模板不对,重新做几个新模板,在设置一下

网友:
这个模板的格式没有设定好吧,这种情况下我也越到过,导入的IGS过大,我都要不停的是点击这个模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设置的这个啊  打开的时候他还是老提示选用模板

你那个下面的总是使用…选项选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下面的总是使用…选项选了没有?

 选了呀  打开还是每次都需要选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