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油烟分离原理怎样的呢?(油烟切割分离)

楼主(2020-10-11):
https://vd3.bdstatic.com/mda-ka2haf98pt0fpc28/hd/mda-ka2haf98pt0fpc28.mp4?pd=19&vt=1
一个网和刀片叶片,
怎么就把油烟过滤那么干净了?

网友A:
网盘在高速旋转时,形成动态屏蔽效果并产生很大的涡流离心力,通过的气体杂质在叶片机械碰撞和离心力作用下被拦截并甩到盘壁上,流入烟罩的集油网并流出至集油盒,网越密或者转速越快分离净化效果越好,但密网会导致局部堵塞,转速过快会增加振动和噪音

网友:
粉碎油烟分子,,,,

网友B:
其实这是化学的范畴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是化学的范畴了吧。。。

物理的方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物理的方式吧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盘在高速旋转时,形成动态屏蔽效果并产生很大的涡流离心力,通过的气体杂质在叶片机械碰撞和离心力作用下 ...

有点明白了,旋转的网切割油和水的雾气,油的分子比水分子重,但是油分子组成的油密度比水分子组成的水低,所以要切割越小越好,这样有利于利用油分子比水重的特点用叶轮用离心力把油给甩开分离。剩下的水雾由于轻所以流到下一个程序(抽风离心轮)

抽风离心轮,利用离心力,油分子比水分子重,所以像是扔一个泡沫和石子一样,油被甩到收油地方,水雾由于轻被排除。

补充内容 (2020-10-14 12:53):
油烟分离板的原理,油雾水雾经过分离板,形成乱流,油的粘度大粘度大,重量大发生减速,碰到分离板就粘住了,并且汇聚,其实水雾这个时候也会跑到分离板,只是水和油粘不在一起,水雾又轻,粘度又小就被吸进去了

补充内容 (2020-10-14 12:56):
最后部分的离心轮,原理和分离板类似,利用油的粘度重量和水雾不同分离,又和扔一个石头和泡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