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一根立轴上下升价并且可以旋转的结构

楼主(2020-10-12):
各位大佬帮忙看如下的图片,里面的立轴可以上下升降并且可以旋转,求助一下各位能看出来是什么结构吗?这个结构挺精巧的,先学习一下。能否画个简图简要说明一下运行关系或者画个结构示意图。因为成本问题暂时不考虑用滚珠花键丝杠。

网友:
感觉这是医疗器械?

网友A:
上下升降和旋转是要单独控制吗,有无精度要求,旋转角度固定?升降距离可控?,什么都不说怎么回答

网友:
有一个问题,它旋转的时候本身生不生降呢,有可能升降量太少你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如果旋转的时候本身也在升降,那么这个结构就很规范了。 带微调的丝杆对中机构,就是把丝杆上带两个输入端,一个升降一个旋转

网友:
小伺服直接与轴连接旋转用,然后另外机构执行升降?   这种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实现,看具体的空间与成本,精度,速度要求了。

网友:
特殊的花键,好多机械手都用这个,THK里面自己去看看就懂了。

网友:
花键轴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8099454761&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10617114:N:xttKAl4W2EcqupvofmM3Pw%3D%3D:a2c4f1e32fe088af96c37aeb1f33294d&ali_trackid=1_a2c4f1e32fe088af96c37aeb1f33294d&spm=a230r.1.14.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升降和旋转是要单独控制吗,有无精度要求,旋转角度固定?升降距离可控?,什么都不说怎么回答

是属于医疗器械里面用的马上下升降和旋转需要单独控制。精度±0.1mm.没有升降角度固定,升降距离在70mm可控,有光电开光做为零位

楼主:
统一回复:升降和旋转是单独控制的,非常肯定旋转的时候不升降。另外考虑到成本希望可以采用步进电机+光电开关那种。基本上没有高精度要求。正常的精度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属于医疗器械里面用的马上下升降和旋转需要单独控制。精度±0.1mm.没有升降角度固定,升降距离在70mm可 ...

不想用花键丝杆的话,就分别做成一个升降轴和一个旋转轴。这样Z轴方向上占用空间会比花键丝杆的大一点。花键丝杆可以参考SCARA机器人

网友B:
分享一个图片,不过这个原理我也没看懂,它用的并不是花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属于医疗器械里面用的马上下升降和旋转需要单独控制。精度±0.1mm.没有升降角度固定,升降距离在70mm可 ...

看看直线丝杆步进电机能不能用

网友C:
https://haokan.baidu.com/v?vid=6 ... thor&type=video 看看这个你应该有些启发

网友:
有这种凸轮分割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个图片,不过这个原理我也没看懂,它用的并不是花键。

一个同步带电机控制升降,光电控制升降行程,一个同步带电机控制旋转,光电确定电机零位,旋转轴与带轮花键或者其他组合件控制旋转。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haokan.baidu.com/v?vid=6759392665880115667&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看看这个你应该有些 ...

好视频,有启发,谢谢

网友:
在抽血化验区看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
参考:3D打印Z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s://haokan.baidu.com/v?vid=6759392665880115667&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看看这个你应该有些 ...

这里面的是滚珠丝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的是滚珠丝杆吗

左边是滚珠丝杠电机,右边那个好像是空心轴的步进电机,这个我也说不好啊。那位用过这种的来说说吧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滚珠丝杠,旋转和升降为一体的配件,导程做大一点即可实现。

网友:
滚珠花键,两个电机实现升降和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是滚珠丝杠电机,右边那个好像是空心轴的步进电机,这个我也说不好啊。那位用过这种的来说说吧

空心轴内径还不小呢。估计是定做的

网友:
取样臂。。。。。这种有成品卖。自已搭的成本可能会更贵。

网友E:
https://v.qq.com/x/page/s08056mk4lh.html
我司购买的成品臂厂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ttps://v.qq.com/x/page/s08056mk4lh.html
我司购买的成品臂厂家。

请问成品用的是花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成品用的是花键吗?

4条槽的滚珠花键

楼主(2020-12-02):
引用 网友E:
https://v.qq.com/x/page/s08056mk4lh.html
我司购买的成品臂厂家。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不方便

网友:
两个凸轮机构组合就能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个图片,不过这个原理我也没看懂,它用的并不是花键。

你好,这个结构叫什么名字呀!我准备买一个成品件

网友:
你这就是滚珠花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