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钉高度和直径检测,精度0.02mm,哪位大神做过啊

楼主(2020-10-12):
有什么方法能够测量这两个尺寸么?需要自动检测的

网友:
这铆钉用在什么地方,要求这么高

网友A:
一套视觉直接搞定

网友:
磁座百分表(杠杆表)

网友:
铆铆 ,铆钉?

网友(点评):
千万别摸啊,容易超差 ๑乛◡乛๑

网友(点评):
钳工摸得,我便摸不得。我偏要摸摸

网友(点评):
大侠们又在开车^_^

网友B:
打电话问问基恩士,他们会给你推荐配套的方案和产品。

网友C:
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即可搞定 精度在微米级别。松下HG-S和基恩士GT2系列,或者选择非接触式激光位移传感器,如果铆钉反光就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套视觉直接搞定

0.02视觉估计不行

网友D:
视觉的精度,主要取决于相机的像素以及工件需要测得尺寸的视野有关系,如果这个工件不大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看CCD像素还有取像视野,只要像素高,视野小,精度到0.002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CCD像素还有取像视野,只要像素高,视野小,精度到0.002都可以。

他的精度要求0.02,测量分辨率就需要达到0.002了,这样精度的视觉,真没接触过。
使用过那个品牌的,有型号吗?找找说明学习下,节拍和价格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他的精度要求0.02,测量分辨率就需要达到0.002了,这样精度的视觉,真没接触过。
使用过那个品牌的,有 ...

测量分辨率不需要达到0.002。外轮廓边界检测,边界线有2~3个像素宽就足够了。具体需要多大的CCD,我不知道他的工件大小,没法计算得出。

我用过基恩士的视觉系统,用在IC晶片搭载机上,1000万像素,检测精度0.002mm。移动间取像检测,移动速度1000mm/s。
晶片到达取像窗口,再到植晶位,时间约0.4S。
这0.4S时间包括:CCD取像,计算、发送补正参数、PLC数据处理,发出动作指令、XYJ三根轴进行位置补正、Z轴下降至植晶位。

网友:
这个要用基恩士的视觉判断了,CCD,一套十多万那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电话问问基恩士,他们会给你推荐配套的方案和产品。

联系了,有解决方案了,接触式距离检测,有段贵,一个7000多,一下要用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即可搞定 精度在微米级别。松下HG-S和基恩士GT2系列,或者选择非接触式激光位移传感器,如 ...

谢谢了,联系了,用的GT系列的,也有点小贵,7000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视觉的精度,主要取决于相机的像素以及工件需要测得尺寸的视野有关系,如果这个工件不大的话,一点问题都 ...

lz不说,你们都不问速度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测量分辨率不需要达到0.002。外轮廓边界检测,边界线有2~3个像素宽就足够了。具体需要多大的CCD,我不知 ...

请教下,如果检测不是边界轮廓,是刃尖这种脊线是否可行?
垂直俯视,在本体和本体之间区分,不是本体和背景之间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联系了,用的GT系列的,也有点小贵,7000多一个

不要怕贵,这个可靠性高,你用小杂牌或者不可靠的方案,你后期的费用远远不止这个数,要考虑长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如果检测不是边界轮廓,是刃尖这种脊线是否可行?
垂直俯视,在本体和本体之间区分,不是本体和 ...

要看你的检测项目是什么。如果是刃边缺陷检测、尺寸一致性检测的话没问题,如果是普通的刃面缺陷脏污检测也没问题。

但是你最好还是找下视觉供应商,让他们给个评估方案。

网友(2020-12-02):
两个GT一怼,跟卡尺一个道理

楼主(2021-01-13):
检测用的基恩士的GT传感器,机器准备验收了,客户实际需求不用那么高的精度,下代设备就用带PLC反馈的千分尺了,成本能降两万多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