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旋转气缸的调速阀是进气截流有效还是排气截流有效?谢谢!

楼主(2020-10-12):
大家好!旋转气缸的调速阀是进气截流有效还是排气截流有效?谢谢!

网友:
这个试验一下就有结果了。我预计是排放截流

网友:
排气节流,你是为了调节旋转速度的

网友:
我们气缸上的节流阀一般都用排气节流,进气节流用在吹气上

网友:
气缸一般用排气节流

网友:
气缸默认排气节流阀,一般是调节气缸的速度快慢

网友A:
我们这边都是气缸两头都用节流阀的,实现双重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都是气缸两头都用节流阀的,实现双重调节。

气缸两头装节流阀,和排气进气节流根本不是一个意思好不好。
气缸调速必须是排气节流才能实现,排气节流是调背压

网友:
用排气节流阀。
用排气节流阀,气缸运动时有背压。缸杆运动更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