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导轨滑块与丝杆螺母高差关系。

楼主(2020-10-12):
看图

楼主:
1、如果滑块比螺母座高 安装后会把丝杆拉变形(向上),如果滑块比螺母座底 安装后会压变形(向下)。
2、两者高差保证到多大合适?

网友A:
这个设计中平时都遇到过,我一般是控制0.05丝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中平时都遇到过,我一般是控制0.05丝以内

谢谢,是上下偏差0.05,还是滑块比座高0.05呢

网友B:
自己小量用,设计的就随便点,想要精度高的,不如买成品,贵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小量用,设计的就随便点,想要精度高的,不如买成品,贵不了多少

明白 谢谢

网友C:
一般不是这么安装的,丝杠螺母副上来后要做个转接件,从丝杠的轴向方向和滑板固定。

网友:
丝杆螺母和安装座是间隙配合,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高度差

网友D:
左右俩滑槽改成内似丝杆,三根丝杆固定一个平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是这么安装的,丝杠螺母副上来后要做个转接件,从丝杠的轴向方向和滑板固定。

这样做,依靠螺纹孔间隙 吸收 两者连接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右俩滑槽改成内似丝杆,三根丝杆固定一个平面试试

丝杆可不能承重,不能有那么大挠度

网友:
丝杠螺母副跟固定座有间隙,误差小可以调整。滑块跟滑块也有高度差,要求高的滑块要配磨。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这种没办法,只有看零件精度来保证了,如附图

网友:
保证单件精度即可,有间隙和弹性,一般没必要做太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