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润滑齿轮的46号液压油需要用多少微米的滤芯来过滤

楼主(2020-10-12):
请问润滑齿轮的220#齿轮油需要用多少微米的滤芯来过滤?
用30微米的压力损失达0.6MPa,请问是否可以换粗点的滤芯来降低压力损失?
请问多少微米以上颗粒会对齿面有损伤?

网友:
46#液压油是液压系统用油,在往液压站加油时,先通过精细滤油车(10u或30u)过滤,在经过液压站自身过滤器过滤,进入油箱;液压系统内部工作时产生的杂质(灰尘 密封碎片等)在油做功完经过回油过滤器过滤,一般装在回油那一路;

220#齿轮油润滑齿轮需要压力吗?应该不用吧。

油在自油箱对外输出建压后做功时,一般是不加过滤器。思想是保证进入到油箱((? ??_??)?和回油)的油是洁净的

网友A:
液压泵吸油口最大10miu就可以了,精度再高,过滤器阻力增大,也没必要。回油可以不用过滤器。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2 16:36 本帖最后由 晓昀 于 2020-10-12 16:37 编辑

液压泵吸油口最大10miu就可以了,精度再高,过滤器阻力增大,也没必要。回油可以不用过滤器。
请问为什么回油不需要过滤器?
有人认为需要靠它来防止小颗粒进入齿面啮合区,损坏齿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回油不需要过滤器?
有人认为需要靠它来防止小颗粒进入齿面啮合区,损坏齿面。

减少回油阻力和发热。让系统运行产生的金属磨粒或者颗粒性杂质在邮箱里沉淀。
一般在油箱里吸油管离回油管设计的比较远,回油时返油的杂质不会被吸油口吸走。

网友:
二次过滤,先过50um,再过10-20um。

楼主:
很想知道微小颗粒是否对齿面啮合有影响?

楼主:
|鹏击万里发表于 10-12 15:4146#液压油是液压系统用油,在往液压站加油时,先通过精细滤油车(10u或30u)过滤,在经过液压站自身过滤器过滤,进入油箱;液压系统内部工作时产生的杂质(灰尘 密封碎片等)在油做功完经过回油过滤器过滤,一般装在回油那一路;

220#齿轮油润滑齿轮需要压力吗?应该不用吧。

油在自油箱对外输出建压后做功时,一般是不加过滤器。思想是保证进入到油箱((? ??_??)?和回油)的油是洁净的
220#齿轮油润滑齿轮时,目前是这样设计的:在吸油口和泵之间加了个过滤器,防止颗粒进入泵;在泵出口和齿轮之间加个过滤器,防止颗粒进入齿轮啮合面。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3 07:51
减少回油阻力和发热。让系统运行产生的金属磨粒或者颗粒性杂质在邮箱里沉淀。
一般在油箱里吸油管离回油管设计的比较远,回油时返油的杂质不会被吸油口吸走。

如果去掉回油过滤器,泵的震动消失了。但是我们担心颗粒进入齿轮啮合面,导致齿面点蚀。

楼主:
|wugehaoniu发表于 10-13 08:20二次过滤,先过50um,再过10-20um。
回油只用了个30微米的滤芯,已经导致压差大和震动大了。再用两级过滤,压降和震动会更加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去掉回油过滤器,泵的震动消失了。但是我们担心颗粒进入齿轮啮合面,导致齿面点蚀。

吸油口有过滤器,颗粒杂质怎么会进齿轮泵啮合面呢?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4 12:55
吸油口有过滤器,颗粒杂质怎么会进齿轮泵啮合面呢?

有道理,它的管路上没有运动副,应该不会产生新的颗粒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4 12:55
吸油口有过滤器,颗粒杂质怎么会进齿轮泵啮合面呢?

我没说清楚,补充一下,说的不是齿轮泵的齿轮啮合面,而是减速器的齿轮啮合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泵吸油口最大10miu就可以了,精度再高,过滤器阻力增大,也没必要。回油可以不用过滤器。

油泵吸油过滤器80-180微米最合适,取决于环境温度,你如果使用10微米的吸油过滤器,不超过2个月,泵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补充一下,说的不是齿轮泵的齿轮啮合面,而是减速器的齿轮啮合面

吸油泵用过滤精度180miu的,怎么压损还那么大?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7 21:59
吸油泵用过滤精度180miu的,怎么压损还那么大?

主要压损在回油过滤器上,不在吸油过滤器上

网友:
回油过滤器不建议,要加回油过滤器就把过滤精度降低,降低压损。

楼主:
回油过滤器的初始压损在0.08MPa,超过0.35MPa就该换滤芯了。这个滤芯压损超过0.35MPa了,应该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