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薄壁零件要求焊接后同轴度在50道以内,有什么定位方式保证它的同轴度控制在20道?

楼主(2020-10-12):
大家好!如下图所示,要求焊接后同轴度在50道以内,我想问下,这种薄壁零件有什么定位方式可以保证它的同轴度在定位时控制在20道?谢谢!

网友:
换个量程50的表吧,别的我是想不出啥办法,说实话大气儿都不敢出,怕一不小心气流给吹超差了

网友:
激光冷焊接应该可达到你的还接要求

网友:
中间车个套合的轴模具

网友:
薄壁件本身就很脆弱,稍有不慎就会变形,焊接后超差50道是必须的,楼上说的冷焊确实变形量很小,小到多少只有焊接的人才知道吧

网友A:
这篇文章值得参考。

网友:
首先。。这玩意多大。。

网友:
首先得保证结合处的精度吧,再有个高精度的定位胎具,再有尺寸得给啊,要是直径10米谁也没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章值得参考。

哪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