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2018怎么突然变成英文了?

楼主(2020-10-12):
之前用的好好的,都是中文,什么也没有调整,今天转换图,发现是英文了

网友A:
3D软件有时自己会因为windows系统的变动发生改变,所以这种情况下再改回来即可。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12 20:363D软件有时自己会因为windows系统的变动发生改变,所以这种情况下再改回来即可。
改哪里?我sw也突然变成英文版了,看了设置,没有设置英文版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软件有时自己会因为windows系统的变动发生改变,所以这种情况下再改回来即可。

找到原因了,是系统语言电脑自动改为英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改成中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