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数控铣液压系统的对比

楼主(2020-10-12):
前段时间公司安排车间对机床能耗统计一下,发现两个数控铣厂家设计的液压系统差别较大,武汉的机床空载16A,济南的空载59A。我们对比后发现主要是液压系统用电,机床横梁上都有一套液压系统,主要功能就是拉刀、换挡、平衡油缸。一个厂家设计的是3KW电机而且是换挡拉刀时电机启动,动作完成后电机自动停,平衡油缸并联一个大液压蓄能器,Y轴上下移动压力差0.5Mpa,压力低于设定值自动补压。另一个厂家本来是双主轴设计两台15KW 主油泵电机,机床开机后两台电机不停工作,液压油容易发热,然后还有一台1.5KW循环泵和0.75KW风冷油冷机给液压油冷却,其他的静压油泵都差不多。后来我咨询了厂家的设备调试人员,得到的答案就是设计人员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设计有问题,有问题是要担责任的。所以即使错了只要不耽误使用就不是问题。只不过制造成本高一点,用户多耗点电。我这里发帖主要意思就是希望大家设计东西的时候也考虑一下能耗。3KW都能解决的问题为啥要十几KW。

网友A:
图纸是上一任的,我懒得改了。能用就行。

网友:
啊……这个不好说。

还得考虑设备的极限能力和成本。对比下两台设备的参数表看看,如果有条件,对比下两台设备的价格,可能有惊喜。

网友:
可能为了不出问题而设定较大

网友B:
两套液压系统的工作负载有差别吗?液压系统运行时产生的热量是白白损失的能量。你可以从两套系统的工作负载,液压系统运行时液压油温升等方面进行比较,把你怀疑的参数都可以列出来,对比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这标准的国企做法,换成私企老板,让他试试看,保准不敢放这么大的余量!

网友C:
虽然我十分赞同你的说法但是我还是希望看到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十分赞同你的说法但是我还是希望看到原理图。

我给你拍个照对比一下你就笑了、一个清晰明了,一个我自己都看不清,,因为第二个图字不比蚂蚁大

楼主:
工作状况差不多,都是TB60的锥柄,一样的平衡缸,一样的拉刀,唯一区别就是济南多了一个换挡但基本没用过,因为干的活都一样低速重力切削。

楼主:
其实液压站主要就是换刀用,平衡油缸基本三个油也补不了一次油,一天就换几次铣刀盘。从说明书都可以看出来,一个厂家是应付,字都看不见,反正说明书给你了,一个非常正规是晒得,而且油泵型号电磁阀型号都有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是上一任的,我懒得改了。能用就行。

应该就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套液压系统的工作负载有差别吗?液压系统运行时产生的热量是白白损失的能量。你可以从两套系统的工作负载 ...

负载一样我才对比,都是60KW的滑枕,行程,刀具一样。加工工件也一样

网友:
楼主,你要是知道你们单位买来的这两台机床的价格,你就知道了80%

网友(点评):
同样的机床他们原来报价差不多,现在一个双铣头一个单铣头价格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