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3.0如何测量装配体质量

楼主(2020-10-12):
装配体里有气缸以及各种不同材料零件,零件的材料已经定义好,气缸整体质量已知,但因为气缸也是一个小装配体,也难以定义材料,不想单独再一个个定义材料,如何快速一键生成该装配体的质量报告

网友:
好像不能吧,我是把默认模板先分配好材料,导入模型时使用模板,最后在装配体里统一修改材料

网友:
你的气缸是装配体 重量已知 质量属性可以测出体积 那么手动计算下 密度 再新建一个材料 把密度设置这个 装配体赋予这个材料 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要先设置了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