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图中红色箭头这里两个有什么好办法做成一体吗?(不计成本)

楼主(2020-10-12):
大家好!请教下各位,如下图所示,红色箭头这里两个有什么好办法做成一体吗?(不计成本)

楼主:
做了个这样的,但是人安装不好装。

网友:
做一个整体的焊接支架,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第一,这两块板不能这样安装,这样精度会降低,累积误差被放大。

第二,如果考虑到方便安装、调试的话,红色箭头所指这两块板就不要设计成一块板了。应该没什么好方法,本来空间就比较拥挤。

第三,成本还是要在意的吧。。不知道你们领导说不用在意成本,还是你自己说的,红色箭头所指两块板,每一块都可以单独分为三块板,降低加工难度,降低成本。

网友:
上下同步带轮的支撑板为什么要分别用两块板?你做成一体的想法是什么?

网友:
不惜成本就精铸

网友:
两块板中间增加一个横梁,用螺栓固定

网友:
是否考虑焊接后再精加工一刀?

网友:
都不计成本了,那就随便连呗

网友:
都不计成本了,那就随便整

网友:
下板连接到一起就行了

网友:
不计成本随便搞,开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