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芯片上料方式

楼主(2020-10-12):
咨询一下各位大佬,像3C电子行业用的pcb板上的拨码、芯片之类带引脚的这类零件,一般为何种上料方式?

我所常见的上料方式:tray盘上料成本太高,振动盘上料又怕引脚断掉、芯片受损。

恕我见识浅薄,想来想去只有个弹夹上料可以用。就是不知道弹夹上料这些电子元器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或者还有其他合适上料方式吗,还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见过一次,带线脚的产品来料的时候装在管子里,管子一排排插入送料治具,下面电机带动一把卷尺,电机已启动,卷尺就伸出把产品推到料槽去了,然后料槽由直震送到取料位,整体速度不错,对位也还好

网友:
芯片啥的来料好像还没有堆成一坨的吧,我见到的都是规规矩矩的来料啊,像买的感冒胶囊那样规规矩矩放在气垫膜或者小纸盒里的……

网友(点评):
搜了一下,飞达配弹夹用最多的

网友:
一般都是飞达吧

楼主:
刚才搜了一下,的确是飞达用的最多的,受教了

网友:
原来这东西叫飞达,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这类自动化设备算是高精尖专行了。

网友:
大家都知道印刷机的飞达,但这玩意也是叫飞达。Feeder ,可见这中文翻译有多扯淡了,所以很多技术资料还是英文原版的更容易懂,特别是电子类

网友(2021-05-29):
飞达,Feeder,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