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箱主轴断裂,请大家看看是否经过调质处理?

楼主(2020-10-12):
该轴承箱为半轴弯曲疲劳试验主要部件,工作时主轴只受侧向力并以约300RPM旋转,主轴(材料45#)断裂处直径65mm,带R2.5圆角,主轴中段直径80mm,主轴通过一对圆锥滚子轴承安装,中间大,两头小,断裂处位于主要受力轴承内侧,断口距离侧向力加载点约0.8m,侧向力5kN,请大家帮看下断口是否经过了调质处理?还有主轴断裂可能的原因?敬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调没调还是打下硬度靠谱,这种轴一般也会T265-T2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没调还是打下硬度靠谱,这种轴一般也会T265-T285

我给的要求是28~32HRC,断的实在是太快了,就怀疑没调质;另外估计还有个问题是R2.5圆角处严重应力集中,我想了两个改进方案,一个是把中间部分80直径改成70,分散应变,第二个是把R2.5圆角放大成R20以上更大过渡圆弧,用数控车床加工,同时材料换成40Cr,调质32~36HRC,老师有兴趣可以帮评估下可行否?

网友B:
从受力,热处理,结构设计几方面去分析,有数据做下弯矩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受力,热处理,结构设计几方面去分析,有数据做下弯矩图看看。

老师说得在理,之前手算校核过弯曲应力,应力是比较小的,现在还是想从结构设计和材料热处理上下功夫了,主要是这个任务要得急,轴承直径没法改了,现在想干脆做两跟轴算了,改材料的情况下,一个方案改R2.5圆角到20以上,一个方案直接把中段直径缩小到70mm, 分散应变

网友C: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也是最实在的办法是加粗断裂的主轴,或者换个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也是最实在的办法是加粗断裂的主轴,或者换个材料,

轴承和轴承座不好改,所以现在想用40Cr替代45#

网友(点评):
还有更好的材料啊。比如锰钢系列,60si2Mn,55CrSi, 45钢和40Cr性能上没有本质的差别。

网友A:
用40Cr的话,调完最好做个淬火,光调制和45#调制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0Cr的话,调完最好做个淬火,光调制和45#调制差不多。

嗯,多谢大侠

网友:
还是模拟一下吧,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说得在理,之前手算校核过弯曲应力,应力是比较小的,现在还是想从结构设计和材料热处理上下功夫了, ...

轴径法改就换性能好的材质,比如合金钢材料。

网友:
建议最好严格控制热处理过程,很多厂家热处理外协,回来也不检验,零件很容易偏离技术要求或形成热处理缺陷

网友:
    断轴,一般都不是单一方面的问题

设计:载荷设计不准,安全系数过小,材料选择错误,热处理参数给定错误,设计就形成应力集中点

原材料:有缺陷的棒料

加工:加工不符合图纸(尤其是各种空刀槽越程槽圆角等应力集中的位置)

热处理:热处理不符要求,或形成热处理缺陷

工况:工况波动引起载荷变大或波动较大,设备其他件卡磨,设备振动过大而形成疲劳应力,操作人员误操作..

网友(点评):
老师,受教了,收藏学习!

网友:
看是 应力集中在轴跟部,疲劳断裂。如果是调质料,硬度不能过高,在工艺上看有没有改进的,例如减小过渡轴的直径差,圆弧挤压等

网友(点评):
多谢老师,目前改进设计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新下的图纸40Cr调质HRC32~36硬度可能高了点

网友:
单从轴断面判断,轴原材料有缺陷和受到疲劳破坏的成分较大

网友:
两个轴承位的同心度?
40Cr比45#的热处理性能好很多。
一般断外侧,就是靠近加载点那侧。

网友(点评):
我这个断的是内测,两个圆锥滚子轴承内侧大端对大端,估计这个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给的要求是28~32HRC,断的实在是太快了,就怀疑没调质;另外估计还有个问题是R2.5圆角处严重应力集中, ...

神州行,我看行。

网友:
不知道算下来断裂处最大应力是多少?

网友(点评):
老师,弯曲应力147.4Mpa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说得在理,之前手算校核过弯曲应力,应力是比较小的,现在还是想从结构设计和材料热处理上下功夫了, ...

在我的印象中这么大直径的40Cr材料调质到你给的这个硬度会发脆容易断裂,个人经验

网友:
42Cr锻造一根轴试试,我们之前做的主轴总断,后来用锻造轴后就没断过了

网友(点评):
我们这估计大多是轧制棒料,只有先用着了,我一口气又下了两根轴的计划,用的40Cr,一件把过渡圆角改成了R60,切线过渡,第二件把中间直径减小成了70mm

网友D:
调质,轴承处高频。强度就大大提高了。材料40Cr.

网友(点评):
老师,我这根轴只受弯曲应力,但是估计有4.8kN.m,高频淬火会不会导致过渡处太脆了?

网友:
45钢一般T235,40Cr   T265
你这个是不是被偷懒了,给你淬火没高温回火,所以太脆了
承受这么重的轴,基本都要锻件了,料件基本完蛋
而且45钢基本不用,都是更低的低碳钢调质外表渗碳渗氮,即使40Cr也是高频淬火

网友(点评):
受教了,多谢老师!

网友:
如果主轴承受的载荷较大,在使用短期内便断裂,那就是主轴本身性能不合格,主轴的生产材料通常选择碳素钢和合金钢,而钢中非会属夹杂物的存在易引发应力集中,这些夹杂物的边沿易形成裂纹,造成主轴在短期内断裂。

网友E:
弯矩蛮大的,又说应力小,再算一下具体多少?

网友(点评):
老师,147.4MPa

网友(点评):
45#调质,许用疲劳极限一般在180~200Mp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质,轴承处高频。强度就大大提高了。材料40Cr.

不会的,高频不会引起脆,当然要控制好回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40Cr的话,调完最好做个淬火,光调制和45#调制差不多。

淬火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对楼主这个工况的意义何在?

网友(点评):
淬火后回火是调质,主要是改良晶粒,以及切削性能。。 调完质后再淬火,这种有点绕了。。

网友(点评):
shentu,热处理内行。调质完再淬火,那是硬度要求高(超HRC40)零件,考虑加工工艺问题才会实施的。而楼主的轴,只是轴承部位高频(需回火哟),我认为就可以了。

网友:
吼吼,热处理知识做机械的人懂得有限,多需要再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淬火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对楼主这个工况的意义何在?

老师,未来估计想说表面高频淬火或者火焰淬火,这样提高表面材料的疲劳强度,我们厂的半轴就是这么干的:先整体调质22~25HRC,最后做表面感应淬火50~60HRC,但是只有杆的部分做了感应淬火,感应淬火后利用半轴余热自回火,属于低温回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未来估计想说表面高频淬火或者火焰淬火,这样提高表面材料的疲劳强度,我们厂的半轴就是这么干的: ...

学习了,感谢,以前没接触过,只做过调质处理,不知道调质之后还可以高频淬火。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弯矩蛮大的,又说应力小,再算一下具体多少?

应力不是太大,不至于短期内就断裂。应该从材料和工艺上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力不是太大,不至于短期内就断裂。应该从材料和工艺上改善。

其实这类反复变应力的可以考虑轴承档到出轴基本无突变。
还有45钢这么粗的轴一般用正火较好;不能控制工艺的可靠性时,慎用调质。
你怀疑他没调质,其实我看是调质出了问题的概率最大。

网友(点评):
嗯,受教了,没有系统学过热处理,书倒买了些都没看多少,昨天新下的图纸,轴承直径65mm,轴承挡台阶由80mm改成了70mm,材料改成40Cr,25~30HRC

网友:
热处理一定要找对此类材料有成熟经验的厂家,否则会被害的很惨

网友(点评):
上次是委外加工,今天总厂加工车间刚刚反馈没有40Cr胚料,估计又得委外,所以我直接下了两件计划,先把这轮疲劳试验扛过去再说了,到时候再断了,拆装轴承有的受了,多谢老师了哈!实在是叨扰了!

网友:
这个打一下硬度看一把,顺便校核一下扭矩,顺便查查机械手册

网友(点评):
4400N.M左右的弯矩,剪应力小于10Mpa,扭矩小于30N.m

网友:
20CrMnTi,35CrMn,38CrMoAl ,加工过的主轴材料,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现场装配的联轴器同轴度问题

网友(点评):
输入端直接用的双十字万向节,因为扭矩很小,输入端载荷只需要克服轴承摩擦力矩

网友:
断裂的另一头有负荷没?如果有,同轴度不够,

网友(点评):
另一端几乎没有,只有30N.m以内的驱动扭矩

网友:
第六感是:设计计算错误,对材料、热处理、受力不懂,另外对传动设计也可能不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给的要求是28~32HRC,断的实在是太快了,就怀疑没调质;另外估计还有个问题是R2.5圆角处严重应力集中, ...

没看懂,断裂处的圆角大小不是受限制于轴承内圈圆弧角吗,怎么还能随便改呢

网友(2024-06-05):
你这个肯定不能单独看侧向力,弯扭合成界面和弯曲界面校核都要考虑。如果有相关资料,我可以帮你算一下。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