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用NX软件的机械行业有哪些呢?

楼主(2020-10-13):
1.想了解一下,国内有哪些公司有用?2.有没有使用过SW/CREO/NX的大神,能说一下对这三款软件的优势吗?
3.NX的装配逻辑似乎跟另外两款差很多,他的装配功能是否是做得比较不行的?(机械装备类公司)

网友:
机械行业基本没有用nx的,模具和汽车行业才用,使用造型和模具设计及数控编程模块

网友A:
车企,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企,模具

具体车企有哪些呢?

网友B:
目前我们用NX软件,我们设计自动化设备的,不过涉及的不是那种长流水线的。
基本都是单机作业,工艺性较强的设备。
Creo 以前用过,其实用熟了 都有优势的。
Creo  SW 装配运动模拟比较方便,我们用NX主要是同步建模功能,使用比较方便快捷。另外仿形比较简单。

网友:
个人认为:1.UG 曲面能力比较强大,适合逆向设计
2.solidworks ,标准件,装配体这块功能比较好,适合非标设计
3.proe,接触的不多
4.catia,功能相对来说最强大,适合高端产品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们用NX软件,我们设计自动化设备的,不过涉及的不是那种长流水线的。
基本都是单机作业,工艺性较强 ...

NX的同步建模和两个软件相比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NX的同步建模和两个软件相比的优势是什么?

以这张图为例,一块板子上面打6个安装孔。
正常的建模步骤:
1.拉伸,定义长宽尺寸1和2;
2.孔命令,定义尺寸3、4和孔的规格;
3.阵列特征。

实际我们做设备的时候,特别是新开发的设备,你把这个板子画好,孔对齐装配好之后发现,没准哪个边会有干涉的情况存在,比如边5。这个时候,你想要把这个边向右移动10mm,需要到拉伸和孔命令里,分别修改尺寸2和尺寸4。

NX的同步建模模块就提供了可以单独对面或者边进行编辑的命令,比如可以用“偏置面”或者“移动面”直接将这个面向右拖10mm。

简单来说,就是同步建模这个模块可以跳过复杂模型各个特征之间逻辑关系,避免在后期对模型修改的时候因为理不清各个特征之间层层叠叠的逻辑关系而出现错误。

网友:
涉及到模具的用UG很多

网友:
水龙头行业的人用NX的有一些

网友:
UG,NX基本上是汽车零部件行业用的多。

网友:
注塑,铸造。

网友:
对NX感兴趣,了解一下

网友:
|千年独酌发表于 10-13 09:49
以这张图为例,一块板子上面打6个安装孔。
正常的建模步骤:
1.拉伸,定义长宽尺寸1和2;
2.孔命令,定义尺寸3、4和孔的规格;
3.阵列特征。
实际我们做设备的时候,特别是新开发的设备,你把这个板子画好,孔对齐装配好之后发现,没准哪个边会有干涉的情况存在,比如边5。这个时候,你想要把这个边向右移动10mm,需要到拉伸和孔命令里,分别修改尺寸2和尺寸4。
NX的同步建模模块就提供了可以单独对面或者边进行编辑的命令,比如可以用“偏置面”或者“移动面”直接将这个面向右拖10mm。
简单来说,就是同步建模这个模块可以跳过复杂模型各个特征之间逻辑关系,避免在后期对模型修改的时候因为理不清各个特征之间层层叠叠的逻辑关系而出现错误。

请问UG NX11是否可以直接编辑solidedge st9的模型?

网友:
|54mxc发表于 10-14 22:22请问UG NX11是否可以直接编辑solidedge st9的模型?
请问NX11是否可以识别solidedge st9的特征?

网友:
引用 楼主:
NX的同步建模和两个软件相比的优势是什么?

在非参数的情况下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