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柱与气缸平面布置相对位置

楼主(2020-10-13):
最近项做一个导柱+气缸的顶升结构,常规的四导柱气缸负载不够,换大一点的气缸空间不够,想做成四导柱+双气缸的形式,但是这种结构感觉很难做到导柱不憋死,想请教一下大家气缸和导柱在平面上布置的相对位置。负载≤500KG,上下行程≤10cm

斜着放

斜着放

网友A:
为什么换大气缸空间不够,用两个气缸空间就够?

网友B:
双气缸相当比较麻烦,两个气缸顶出时间和高度精度都要做的比较精密。也可以加在四个导柱的导向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气缸相当比较麻烦,两个气缸顶出时间和高度精度都要做的比较精密。也可以加在四个导柱的导向间隙。

因为整个结构不能做太厚,最多也就20多公分,高度空间够的话就可以转丝杆或者剪刀叉了,另外也可以在上方提升长边两侧,这样感觉看着不爽,看着不清爽

网友:
用气囊试一试

网友C:
如果非要用双气缸的话,气缸间距离越近越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换大气缸空间不够,用两个气缸空间就够?

来自灵魂深处的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自灵魂深处的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非要用双气缸的话,气缸间距离越近越好

气缸离得近的话,上面物料放偏了会不会整个就偏了,我暂时想的是汽缸头和板用浮动接头,放近一点是不是就要锁死的那种?

网友C:
不是有导柱么?两个气缸不同步,离得越远越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导柱么?两个气缸不同步,离得越远越不平衡

明白了,有没有必要把导杆间距也放近一点呢?

网友:
看工作情况,导套可以适当加长点,稳定.

网友:
气缸不行的话建议用液压油缸的。这样比较保险,体积也可以小些。

网友:
双气缸+四导柱问题不大的,气缸一定要加浮动接头(两个气缸不能保证同步),然后就是四个导柱中对角导柱要定位锁紧,另外不要不定位锁紧

网友:
搞个过渡板,加浮动接头。保证只有一个受力点

网友E:
楼主要注意另外一点,这导柱与什么样的导套配合?
千万不要用石墨铜套,很容易卡顿的,我就吃过这亏,后来现场一直让改直线轴承。

网友:
气缸出力不一致,加上四导柱,平台尺寸大,几个不利因素放一起再遇到偏载这危险的,你这缸径估计是80的,两个加起来出力没多少余量了。用剪叉,结构不会比你厚,效率也一样

网友F:
另外,感觉你这四导柱太细了,反正这结构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网友:
如果需要精密控制建议加一个伺服比例阀比较稳妥点,严格控制两个气缸的气压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注意另外一点,这导柱与什么样的导套配合?
千万不要用石墨铜套,很容易卡顿的,我就吃过这亏,后来 ...

画的滚珠轴套,但是有点儿想用铜套,因为铜套要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感觉你这四导柱太细了,反正这结构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导杆画的25的,配的滚珠轴套,我现在改到40mm了,不是很着急,想搞个样机框架装了试一下,这种又小又重的结构算是第一次做,稍微大一点都好做的多,现在四根导柱的上端固定到板,下端做保持架都没空间,主要还是老大之前没留够空间,不然也不至于这么憋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