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铝合金如何表面处理可以提高耐腐蚀性

楼主(2020-10-13):
求大神赐教,铝合金如何表面处理可以提高耐腐蚀性

网友:
一般阳极氧化

网友:
牌号、尺寸、形状、工况……急死猴哥

网友:
阳极氧化

网友:
铝合金阳极氧化用的是最多的了!

网友:
看你用法了,一般用品都是阳极氧化的多,建筑工业类一般是粉末喷涂,电泳,好一点的可以氟碳喷涂

网友:
门窗上都是电泳,电喷

网友:
我司一般为阳极氧化 外观颜色按要求选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最多的是阳极氧化

网友:
使用工况非常关键,带点酸碱的话阳极氧化没啥用的。

网友:
我司用的最多的就是阳极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