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水平旋转机构的扭矩计算、电机及减速机选型,求解

楼主(2020-10-13):
各位师傅,您们好!我是新手一枚,我想咨询的情况如下图,基本参数都在图片里面了。

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需要说下,被旋转的物体上有螺栓孔,然后通过螺母被紧固在设备1上面。在旋转之前,先由人工将螺母松开拆除,然后由电机+减速机进行旋转。那么问题来了,“被旋转物体的螺栓孔”跟“设备1的螺栓”只存在一点间隙而已,相当于一个硬限位。我通过草图绘制并测量,得出旋转角度只有1度,也就是说被旋转物体只能旋转1度。速度上因为只有1度,所以大概1-3秒内完成这个动作即可。

我想请问下各位师傅,这个扭矩应该怎么计算?我需要对电机和减速机进行选型。

网友:
这个还得考虑弯曲扭矩吧

楼主:
请求各位师傅看下并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
你这个需求是旋转位置要准确,要匹配下惯量以防过冲,此外假设旋转之后还需要用自动销来定位,看你直径这么大,如果用的是步进电机可能有必要查一下细分度。

抛砖引玉啦,各位兄弟觉得有问题一定要告诉我,其实我很少用到伺服和惯量匹配,不太懂

楼主:
|落春城发表于 10-13 14:18你这个需求是旋转位置要准确,要匹配下惯量以防过冲,此外假设旋转之后还需要用自动销来定位,看你直径这么大,如果用的是步进电机可能有必要查一下细分度。

抛砖引玉啦,各位兄弟觉得有问题一定要告诉我,其实我很少用到伺服和惯量匹配,不太懂
你好!这里的话用的是伺服电机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比计算选型公式,如图

网友:
加我q,我给你发个计算的资料3261132838

网友A:
你在论坛里搜“松下伺服电机选型经典计算实例讲解”,可以下载,里面讲的很全

楼主:
|LHCA2020发表于 10-14 14:16你在论坛里搜“松下伺服电机选型经典计算实例讲解”,可以下载,里面讲的很全

威望不够,能麻烦您发一份给我么?879155466@qq.com,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望不够,能麻烦您发一份给我么?879155466@qq.com,谢谢了!

OK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14 13:15楼主可以参考比计算选型公式,如图
谢谢!就是截图有点模糊????

网友:
减速器转1度,电机需要转与减速比相同大小的度数。把减速比选大些,电机需要转的角度就大了,对角度的控制精度要求会小些,会更好好控制。

网友(2022-05-03):
引用 网友A:
你在论坛里搜“松下伺服电机选型经典计算实例讲解”,可以下载,里面讲的很全

每次都下不了每次都被扣,威望不够,能麻烦您发一份给我么?840502931@qq.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