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加工

楼主(2020-10-13):
不锈钢薄板件加工,要求见图,每年大概2000件。

网友:
好薄啊,加工变形大

网友A:
厚度公差不好保证;再就大薄件,变形一定会有的。好像是军工雷达上的零件?

网友B:
你这冲压或者线割

网友:
联系我 WX182 9178 78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厚度公差不好保证;再就大薄件,变形一定会有的。好像是军工雷达上的零件?

这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冲压或者线割

激光不行么

网友:
线割完研磨抛光,这么薄会变形吧

网友:
激光切割,双面研磨,粉末冶金注射.这工艺太受教啦,谢谢分析

网友:
这个零件没个1千块钱一件,怕是谁做谁亏本吧?

网友:
有种精密电机片激光切割的,专切薄板,材料可以定制成这个尺寸

网友:
这个玩意不好做啊!

网友:
做好了吗?我们总工讲估计弄个专机,只是这量就这么大?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