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求助

楼主(2020-10-13):
请教各位大侠,图示工件是什么材料?看断裂处不像PE类的材料。工件成圆弧状,表面没有加工痕迹,是怎么加工成型的?

请教各位,图示工件是什么材料。

请教各位,图示工件是什么材料。

网友A:
黑色POM(工程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POM(工程塑料)?

不确定啊,百度了一下感觉还是有点区别啊。

网友A:
工程塑料加工后表面抛光处理,也基本看不出加工痕迹。再就是可能是注塑成型的。用材料元素分析仪打一下确定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塑料加工后表面抛光处理,也基本看不出加工痕迹。再就是可能是注塑成型的。用材料元素分析仪打一下确定 ...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看着就是POM,车削加工粗糙度好点的话,是不太能看出来刀痕的

网友:
像热固性塑料。

网友:
镶嵌注塑了解一下

网友:
不像是POM。

楼主:
感谢大侠们的指点,前面忘了说用途了,这个工件是用在制药设备的压盖机上的,和我的同事们查到材料:应该属于PEEK 1000.
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