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前辈们这个流速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20-10-13):
2400L/min和1150L/min

网友:
设计要求

网友:
没看到其他的执行元件,单说图里的液压缸。单缸有伸缩的速度要求吧?多个缸之间有动作逻辑关系吧?工作循环状态图有了,流量自然就有了。

网友:
根据执行机构的转速或者运动速度计算的。

网友:
速度决定流量。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我的理解就是,根据油缸的速度要求,计算油缸的面积大小然后选择需要的流速这样是吧。

网友:
你这是管道里的每分钟过油量,2400L/Min对应DN100管道流速约5.1米/秒,1150L/Min对应DN80管道流速约3.8米/秒。看你管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弯头的多少,管道长度,管道内壁光滑程度等都会影响到你对流速的选择,你可以查查相关的书籍。

网友:
同一条不开叉的回路中处处流量相等, 依据公式:流量=截面积X流速,可求得不同管截面积下流速的数量。 流量一般等同于泵的流量,可以按产品样本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