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毛细管的变径怎么做?谁能做?

楼主(2020-10-13):
有个7mm长的台阶毛细管,材质为玻璃。内孔0.5,外径1.2,现在需要把一端做成台阶,台阶部分直径0.8,长度3。单位是mm。谁能做出来?

网友A:
没有公差要求?直接联系精密玻璃仪器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公差要求?直接联系精密玻璃仪器厂就行。

您有资源吗?

网友:
酒精喷灯烤到温度,拉一下就OK。

网友:
7毫米长的玻璃管没法夹持,只能用长的加工好之后再切割。另外,石英和高硼硅玻璃料性悬殊,加工工艺也不一样,你最好确定一下到底是什么材质

网友:
玻璃材质,会不会是吹出来的?

网友B:
不同外径的粘一起行不?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外径的粘一起行不?

这个思路好。

网友:
楼主找到方法来分享下啊,这么精细啊,孔内用热蜡流进去固化,用皮革加抛光液打磨吗?然后把蜡热化出来。这样手工加工几个但是可以吧。
或者用细管,后面在套一层加厚

网友:
楼主要设计成倒角啊,尖角不好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