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的油温太高怎么办

楼主(2020-10-13):
液压油缸的油温太高怎么办

网友:
终于知道为啥有人发帖图片是横着的了,原来是APP的锅

网友:
还是大佬厉害

网友:
液压站是不是串联的冷却器?这样的话,冷却效果可能差些,如果用的室外空调制冷再热交换,可以检查下是不是空调故障?

网友:
测了系统温度吗?有多少?温度高,可以加油冷却器,找个做油冷却器的厂家,把液压系统的流量,系统运行最高温度和正常运行温度,液压油参数告诉厂家,让厂家帮你做计算和选型,一般用风冷型式就行,也就是用冷却风扇对着空冷器吹风,把液压油温度带走,冷却风扇的选型,厂家也会告诉你。

网友:
简单粗暴的做法,换大号的冷却器。

网友:
如果是临时性降温的话,在旁边支个风扇就好

网友:
同飞冷却

网友:
采用水冷式冷却器来冷却油箱。

楼主:
液压油缸的油温太高的解决方法。
       1、制作适宜的油箱,相应情况下加装冷却器,如果四周的环境温度太高会让系统与外界隔绝。
       2、液压油临时不需要的从溢流阀溢回油箱时,应改良计划,选用变量泵或许好的卸荷要领。
       3、管路要缩短到适宜,不宜过于蜿蜒、颀长,要使油液流转顺畅。
       4、液压泵和衔接处简朴泄漏的部位要加强密封,流动好衔接件,以制止形成容积丧失而烧坏。
       5、在调压阀的调治值稍高时,下落功课压力,以减少不需要的能量消耗。

网友:
增加油箱容积,增大散热面积,安装油冷却装置。

网友:
液压油缸的能量转化效率为100%(油缸在不泄漏的情况下),也就是説油缸不是热量的产生元件,你説油缸油温高,那你要分析系统内其他元件的能量损失才行,肯定是系统的问题。首先要了解哪些元件能耗高,才能对症下药,单纯的增加油冷器大小是最粗暴也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