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Y齿轮减速机噪声大

楼主(2020-10-13):
减速机型号 ZSY280-31.5-1  使用10年(两台交替使用),最近噪声明显大了很多,声音是有规律的,无别的异音。检查油位正常,轴承是才换不久,安装时齿面、轴无发现异常。问:这种减速机安装、加油要排气吗?

网友:
是不是齿轮的部分轮齿磨损,啮合间隙增大了?或者有轮齿损坏了?

网友:
先检查下轴承是否装偏,轴承游隙是否偏大。
齿轮时间到了磨损大了噪音也会大起来。

网友:
换一台也不用很多钱啊,280是小机器

网友:
减速机是固定在什么上面,一般功率较大的应该固定在混凝土上,或混凝土上嵌入钢板等,混凝土有良好的吸震作用,功率小的可以安装在钢结构支架上,同时应该注意其刚度,防止减速机与钢结构的震动频率相同而引起共振产生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