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的自动张紧

楼主(2020-10-14):
平常设计输送带张紧装置时都是加装张紧轮或者在带轮处设计能调节中心距的螺钉。在实践中,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实现对输送带的自动张紧,不用手动调整这么麻烦

网友:
宽皮带自动涨紧容易跑皮带

网友:
可以使用弹簧进行调节,但是调节间距不大

网友:
是否自动涨紧,看皮带长度,宽度,输送量,有不同的方案。

网友:
还有一种采用重锤张紧的,也可以自动调节。

网友:
链条输送有采用过齿轮齿条加拉簧用过自动张紧,皮带这些没有。

网友:
看尺寸、参数和工况,一套自控张紧可能比皮带机本身都贵

网友:
重锤式张紧装置是张紧装置的形式之一,它主要是靠框架的重量和配重的大小来张紧皮带。这种装置的优点是结构简单、工作可靠、维护量少、成本低,缺点是不能根据工作情况,调整张紧力的大小,占用空间小。皮带往往只能保持在一种较紧的张紧状态。

网友:
可以用气缸连接到输送带的滚筒安装座上,皮带松了,气缸活塞杆退回一点,皮带滚筒座往外移动,皮带拉紧,或者设计弹簧螺母装置,皮带松了,调节螺母,压缩弹簧,移动皮带滚筒外移,拉紧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