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绵吸盘的海绵是普通海绵吗?

楼主(2020-10-14):
求教各位大虾~
这种带背胶的海绵(真空吸)就是普通海绵?
产品太小,用普通的吸盘一个一个吸空间不够,下图所示,中心距12。
自制一个吸盘,下面贴上这种海绵。和网上买的海绵吸盘的区别就是他们有单向阀。
查了下论坛,说允许一定的漏气量。

网友(点评):
要看工件是否需要防静电,导电性的材质一般用于与需要防静电的产品直接接触的零件

网友(点评):
不需要防静电。 产品是小瓷块。

网友A:
不是普通海绵,是一种橡胶发泡海绵,有较好的回弹性。先查相关资料或者先跟厂家沟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普通海绵,是一种橡胶发泡海绵,有较好的回弹性。先查相关资料或者先跟厂家沟通。

低配的直接在淘宝上搜【海绵橡胶】就有,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配的直接在淘宝上搜【海绵橡胶】就有,很便宜。

刚刚厂家回复了 1个平方 带背胶 5mm厚  1200元

楼主:
用这种 在对应的位置钻个孔。(忽略图中厚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这种 在对应的位置钻个孔。(忽略图中厚度)

我发的是SMC样本的截图,它家默认的材质就是这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的是SMC样本的截图,它家默认的材质就是这两种

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解决
用了的海绵橡胶。刚好库存有一卷。
搭接了建议真空吸。 测试了一下,暂时OK。

网友:
海绵吸具的海绵相当于吸盘的唇边,起密封作用。
进口的EPDM海绵,手感柔软,复位迅速。
如果买海绵自己加工粘贴,建议选择水刀切割以保证海绵切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