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渲染问题

楼主(2020-10-14):
请教大神,这个图片这样的效果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A:
solidworks插件-----photoview 360

网友(点评):
插件为solidworks自带

网友B:
好像是photoview360那个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photoview360那个插件

是的,但是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插件-----photoview 360

楼主:
我渲染的都是黑乎乎的

网友C:
用小金球试试

网友A:
你是不是选了材质,你得每种零件材质选哪种渲染之后亮一点的,外观颜色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选了材质,你得每种零件材质选哪种渲染之后亮一点的,外观颜色也是

我没选材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小金球试试

什么东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选材质啊

我的意思是,材质得选

网友D:
还有一点,软件不是傻瓜式的,该看的书还是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点,软件不是傻瓜式的,该看的书还是得看。

所以求个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东东啊

就这个

网友:
每种物品增加材质后,在渲染状态下会自动生成所显示的颜色!

网友:
渲染的黑,是因为光源,你添加光源可以自己调整成想要的效果。视图---光源与相机

网友E:
SOLIDWORKS Visualize 用这个插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LIDWORKS Visualize 用这个插件试试

具体怎么用啊,大神

网友E:
那你下个KEYSHOT,在SW里面把各个零件的颜色涂好。转到KEYSHOT里面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渲染了。而且KEYSHOT网上有很多教程的,入门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下个KEYSHOT,在SW里面把各个零件的颜色涂好。转到KEYSHOT里面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渲染了。而且KEYSHOT网 ...

是我发的图片上这个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