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球头防尘罩上料问题

楼主(2020-10-14):
请教下,这种球头防尘罩可否在振动盘里规整排出。如果有图片那就太感谢了$ u) w4 H! k" ?3 z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啊,这种规则的零件,最适合振动盘送料。

网友:
振动盘应对规则零件没有问题的

网友:
经过振动盘之后,进入一段斜面,斜面宽度比防尘罩稍大,就自动有序排列了。

网友:
不用震动盘,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