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这样的波形手轮模型

楼主(2020-10-14):
求模型,最好带建模步骤的,谢谢

网友:
https://www.misumi.com.cn/vona2/detail/221005098287/?KWSearch=%e6%89%8b%e8%bd%ae&pageName=PageSearchResult

网友:
好像在学校金工实习砂模铸造的手轮

网友:
这种SW软件教材上面有教程步骤的!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就是这家伙

网友:
扫描切割,倒角

网友:
阀门手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