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发黑铝件超声波清洗烘干工艺

楼主(2020-10-14):
求助各位大佬,现在有阳极氧化发黑铝件表面有灰尘等附着物,因这些物料需要进超净间装配,需要清洁。目前的方式是用超声波加清水常温清洗5分钟,然后取出用气枪吹去表面大多水分,等其自然风干。但是风干时间太长,效率太低,现想用烘箱烘干,提高效率。但是不知都该设定多少温度,烘多长时间(之前有实验过,烘干后铝件颜色有黑色变为橙红色了),保证零件干燥且不变色。或者其他凡是清洁,请各位提提意见,谢谢。

网友A:
电镀厂都是用的热水,这个细节 就气枪吹的时间大大减少,没有风干的过程。而且不是气枪,是热风枪

网友:
阳极氧化溶液使用过久,溶液中积累过多的重金属离子,这是导致阳极氧化发黑的主要原因!

网友B:
电吹风,热风档?

网友C:
风扇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厂都是用的热水,这个细节 就气枪吹的时间大大减少,没有风干的过程。而且不是气枪,是热风枪

那超声波清洗机和热风枪分别要设定多少度啊,这个温度高了会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吹干?

风扇太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吹风,热风档?

有这个想法,但是不知道该设置热风枪温度,而且零件不少,热风枪连续使用也是问题

网友:
氧化黑变橙色,应该是燃料的问题。就是掉色了。热风枪,人家都是连续8小时用的,超声波不是加热的,是洗完之后用热水 过一下,表面水分蒸发的快,热风枪就是吹下孔槽有水的地方,自己熟练下。都这么细节了,

网友D:
楼主你们这能做小批量小型铝件表面喷砂阳极化发黑处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们这能做小批量小型铝件表面喷砂阳极化发黑处理嘛

不能,我们都是出图纸向供应商采购

网友:
有钱的话试试真空烘箱?想经济的话就只能加风冷吹干了

网友E:
真空烘箱可以实现非高温快速吹干

网友F:
超声波槽内加热温度40°左右,超声波后,离心甩干,进高温烘箱,烘箱温度100°左右,半小时就差不多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空烘箱可以实现非高温快速吹干

现在买了个热风循环的恒温烘箱,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声波槽内加热温度40°左右,超声波后,离心甩干,进高温烘箱,烘箱温度100°左右,半小时就差不多干了

这个工艺考虑过,但是零件类型比较加多,不好标准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买了个热风循环的恒温烘箱,试试效果

你买的烘箱是多长的呢,价格多少呢,我们也刚定了一台,4米的五万多一点,我想对比下价格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烘箱是多长的呢,价格多少呢,我们也刚定了一台,4米的五万多一点,我想对比下价格哈

直接淘宝的,内胆尺寸600*500*750,价格1650,我们公司零部件都比较小,用不上太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淘宝的,内胆尺寸600*500*750,价格1650,我们公司零部件都比较小,用不上太大的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