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份图纸圆弧面都变形了,怎么处理成圆面??

楼主(2020-10-14):
所有圆弧面都变形了,应该是保存时的错误,能不能修复??谢谢(备注:没有原图,拿到就这样,如何修复)不是显示问题,谢谢

网友:
测量一下,如果结果是圆,就调显示设置。如果不是圆了,转到特征识别试试

网友:
确定不是显示的问题吗?选项里面可以调整显示的精确度的。

网友(点评):
不是显示问题,谢谢

网友:
把圆弧的精度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这只是显示的有问题,实际数模都是圆形孔的。

网友A:
把这俩划到最大,按确定 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俩划到最大,按确定 再试试

试了不是这的事。

网友:
软件现实问题,只要图纸标注直径符号,加工不会错。

网友:
是圆就不用调了,显卡设置高分辨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