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练车刹车执行模块

楼主(2020-10-14):
给它一个信号(可以是继电器),它就执行刹车,可以安装在主刹车踏板上、摇臂上;或者安装在副刹车一边。能作得或者有的请站内联系。

网友A:
楼主您会开车吗?

多大车速下踩多大的刹车?

网友:
楼主要的这种有倒是有,有个叫电磁制动器的就能实现。
可以选失电抱闸,也可以得电抱闸,就是楼主要注意,人可能会要先飞出去!

网友:
谁给你的题目啊

网友B:
楼主是想这样,实现一个刹车按钮,这样就能任何地方都可以放?哪怕是方向盘上面?

楼主:
呵呵呵~~~~

现在市面上的有艾博、奎力两款,你到某宝上搜索“遥控副刹车”,它们都是软刹车线牵动的,寿命有限,用于普通的教练车遥控刹车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智能教辅教练车上就会比较频繁,可靠性下降,希望找到机械联动的。

楼主:
你们不知道并不代表没有,市面上这两款都能很好的完成工作,教练预见安全隐患、遥控刹车都很好的。 只是我们是用在智能驾驶方面,所以需要更可靠、故障率更低的产品。 特别是现款都是软拉线方式,容易卡损,希望找到机械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会开车吗?

多大车速下踩多大的刹车?

注意是教练车,您细看。淘宝有卖并且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这样,实现一个刹车按钮,这样就能任何地方都可以放?哪怕是方向盘上面?

按钮式的也是有的,这些现款售卖的产品在预定的场景下工作良好。只是我们的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