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与螺钉的区别

楼主(2020-10-14):
在钢结构设计中常用高强度螺栓,配合使用螺母,在机械行业广泛应用的螺钉,在工件上打孔攻丝,当做螺母,两种连接方式的强度校核一样吗

补充内容 (2020-10-15 09:58):
比如GB/T1228结构用高强度大柳角头螺栓和GB/ T70.1内六角圆柱头螺钉,螺钉规格M24, 强度等级8.8。

网友:
你说的机械用工作上攻丝的应该是用螺丝的吧,螺钉是用在木头上的,尾部尖的那种,螺栓强度最大吧

网友:
究竟是螺栓还是螺钉,要看标准号,而不是连接方式。

网友A:
螺栓和螺钉的使用场所是不同的,螺栓对精度要求不高,除非是有配合要求的,一般螺栓拆卸方便,加工精度低,不受联接材料限制,应用广泛,要求配合的螺栓,可以承受横向载荷。螺钉在结构上紧凑,但不能经常拆卸,且不能承受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和螺钉的使用场所是不同的,螺栓对精度要求不高,除非是有配合要求的,一般螺栓拆卸方便,加工精度低, ...

同样规格,同样强度等级的螺钉和螺栓比呢?

楼主:
在机械设计中,螺纹连接的强度校核是不分螺栓和螺钉的,在钢结构设计规范中有专门普通螺栓群和高强度螺栓群的强度校核公式,我想知道钢结构设计规范中有校核公式是否同样适用与螺钉。

网友:
楼主是想问紧固螺栓和自攻螺丝的区别吧?
肯定是紧固螺栓的强度更高一些!

楼主:
比如GB/T1228结构用高强度大柳角头螺栓和GB/ T70.1内六角圆柱头螺钉,螺钉规格M24, 强度等级8.8
不是自攻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