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出工程图时都要选择一次尺寸单位和第一视角,有什么方法可以默认它不用每次都选?

楼主(2020-10-15):
大家好!我每次出工程图时都要选择一次尺寸单位和第一视角,有什么方法可以默认它,不用每次都选呢?谢谢!

网友:
模板里设置,有工程图模板,零件模板,装配体模板

网友:
设置模板

网友:
选择模板进行出图

网友:
是solidworks 2d吗?在选项的工程图里设置。

网友:
在模板里面设置好即可!

网友:
你的SolidWorks还不算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