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螺栓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10-15):
现在工程有两金属件采用的普通螺栓连接,现另要求两金属板变为绝缘连接。
1:我想采用的方式是中间夹绝缘板,然后还是用普通螺栓锁住,金属板通孔内加装绝缘T型套筒,承载大概150kg左右,不知道这种结构可行性如何
2:如果直接使用绝缘螺栓,可行吗,绝缘螺栓使用的注意事项,或者说绝缘螺栓的缺点是什么
请教各位指点一二。

楼主:
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绝缘方式

网友:
不知道用MC尼龙做螺栓效果如何?

网友:
那种胶螺丝锁不紧,头部还老断

网友:
两金属板之间增加一块电木绝缘板,使电流无法从两者穿过!

网友:
应该可以,校核下强度。或者把两金属板改成塑料件

网友:
赞成方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