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材料或者加工方法

楼主(2020-10-15):
     无缝管内孔加工的一般叫珩磨管。矩形管内孔也需要这种精加工的话,叫什么名字?
   矩形管外表面加工一般都是使用的磨床加工,内孔加工是不是有专门加工的磨床?我知道磨床分为内圆磨和外圆磨,所知不多,所以不知有没有加工矩形管内孔的内圆磨。
矩形管的尺寸两种:120*80*6*500,150*100*6*500(边长*边宽*厚*长度)

网友A:
做内导轨用?我们以前的项目用的是C型钢外套方管的办法,C型钢有槽口,铣磨都要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内导轨用?我们以前的项目用的是C型钢外套方管的办法,C型钢有槽口,铣磨都要方便很多

对,这种方法使用过。上次从南方见过那种很精密的矩形管(成品),就是不知道内孔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以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也没想过这种问题,同求加工工艺

网友B:
这种薄壁管件类的磨削加工要非常注意,震动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薄壁管件类的磨削加工要非常注意,震动会比较大!

这种内矩形孔也是磨削加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