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箱稀油润滑的螺杆泵振动和噪声很大

楼主(2020-10-15):
齿轮箱稀油润滑的螺杆泵振动和噪声很大
螺杆泵额度输出压差1.6MPa,螺杆泵入口设置吸油过滤器防止颗粒进入螺杆泵,螺杆泵出口设置双筒过滤器防止颗粒进入齿轮箱。
双筒过滤器:
1.装30微米滤芯情况下,入口压力1.0MPa,出口压力0.3MPa;振动和噪声很大。
2.不装滤芯情况下,入口压力0.5MPa,出口压力0.4MPa。振动和噪声消失。

请问这个滤芯是否可以取消以解决振动和噪声问题?

网友:
是前天那个问题吗?不是所有的泵都要加过滤器,泵入口要不要过滤器要看泵的类型,输送介质类型,或者工艺条件。
你说的这个问题,螺杆泵输送什么流体?螺杆泵输送颗粒性介质,泵入口不需要过滤器。
螺杆泵进出口压损那么大了!会不会螺杆泵抽不上介质,螺杆泵抽真空产生振动和噪声。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5 16:17 本帖最后由 晓昀 于 2020-10-15 16:18 编辑

是前天那个问题吗?不是所有的泵都要加过滤器,泵入口要不要过滤器要看泵的类型,输送介质类型,或者工艺条件。

你说的这个问题,螺杆泵输送什么流体?螺杆泵输送颗粒性介质,泵入口不需要过滤器。

螺杆泵进出口压损那么大了!会不会螺杆泵抽不上介质,螺杆泵抽真空产生振动和噪声。

介质是220#齿轮油,油温22.6度(油箱内温度不一定均匀),颗粒如齿轮箱跑合产生的颗粒等。
往齿轮上喷的油流正常,说明可以正常抽上介质。
再问一遍,是因为去掉回油过滤器这个改动比较大,需要更有说服力的依据才能说服同事和业主。望谅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质是220#齿轮油,油温22.6度(油箱内温度不一定均匀),颗粒如齿轮箱跑合产生的颗粒等。
往齿轮上喷的油 ...

现在吸油过滤器的过滤精度是多少?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6 21:34
现在吸油过滤器的过滤精度是多少?

吸油滤芯是180微米的,回油滤芯是30微米的。

网友:
螺杆泵振动大的原因及排除方法:检查吸入管路和轴封,不得漏入空气;检查进口阀门是否 漏入空气或完全打开;检查过滤器及吸入管路排除堵塞;吸入管路直径太小,更换之;或降 低转速适应介质的粘度或加热介质降低粘度;提高介质液位。

楼主:
回油过滤器的初始压损在0.08MPa,超过0.35MPa就该换滤芯了。这个滤芯压损超过0.35MPa了,应该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