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皮带换向问题

楼主(2020-10-15):
如图,现在有一个皮带以20米每分钟的速度连续不停的运行,皮带上面有一条一条间距不等,长度不等的不规则过来的物料,现在要求把这些竖着方向的不规则的物料通过一个机构换到另外一条皮带上,物料在另外一个皮带是横着的方向,另外一条的皮带也不一定需要连续不停的运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运行,只要求把物料的方向右竖着换成横着,物料是一堆纸一样的长短不一,大小不一,堆叠在一起的,没有任何规则,无法抓取,无法真空吸附,只要求把竖着的变成横着的

网友A:
再加一条垂直于这条输送机的输送机,物料不就横过来了吗

网友B:
两条皮带一横一竖放,头尾连接,垂直成一个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条垂直于这条输送机的输送机,物料不就横过来了吗

你好,皮带都是连续运行的,20米每分钟的速度,加一个垂直的会把物料搞成倾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条皮带一横一竖放,头尾连接,垂直成一个直角

你好,皮带连接处物料不可控吧,物料会倾斜的吧

网友C:
物料是棍状还是片状?物料在运输途中可以磕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料是棍状还是片状?物料在运输途中可以磕碰吗?

你好,物料是片状的,可以磕碰,物料就像一片一片的纸一样的,很多层,堆在一起,高度最高有80mm,物料长度不一致,宽度最宽25mm,物料是柔性的,就像一片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皮带连接处物料不可控吧,物料会倾斜的吧

皮带边上可以加挡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皮带连接处物料不可控吧,物料会倾斜的吧

要么两个皮带有高度差,也是直角摆放,但是连接处有斜板,让产品自由滑下到皮带输送,不知道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也就大概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边上可以加挡板吗

你好,物料流下来就是没有挡板的,皮带是循环的,加了挡板之后好像物料无法无缝对接到下一个皮带,物料高度最高80mm,上一道工序不允许有挡板,如果要加挡板,如要加一条皮带,并且挡板好像也无法完全分隔物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两个皮带有高度差,也是直角摆放,但是连接处有斜板,让产品自由滑下到皮带输送,不知道你有什么要求 ...

你好,自由落下就全乱掉了,是不行的

网友D:
加一条90度的输送线,转弯处设计成圆弧形
还有一种方法是转弯设计成90度,但转弯处是一条独立的输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一条90度的输送线,转弯处设计成圆弧形
还有一种方法是转弯设计成90度,但转弯处是一条独立的输送线,

你好,这个方法好像没有把物料方向改变,只是皮带转了个弯

网友:
同步带转弯90度可以实现全部物料的换向,或者是在传送带上面增加挡边。

网友:
皮带2转到皮带1比较容易,从1到2有难度
不过我好奇的是怎么上的皮带1,为什么要从1到2,为什么不直接上2

网友:
1、2皮带线垂直布置,在直角处设置一个来料收集装置,通过装置把来料下到皮带2上面,不知可否?

网友:
长度不等。规则不一样,就很难做咯。

网友(2020-11-21):
加导向,不要一步到位,一点一点的改变物料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