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辊凹网纹加工问题

楼主(2020-10-1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轧辊,胶辊上的凹网纹花是雕出来的还是滚压出来的,普通的滚花刀可否实现

网友:
看纹路是可以确定是刀具加工出来的,还是滚花刀滚出来的

网友:
刀具很多做出纹路,一般应该是滚花出来的。

楼主:
工件凹网纹不好搞吧

网友(2021-05-22):
一般是激光网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