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

楼主(2020-10-15):
请问一下,4mm厚的铝板,在上加工M2的盲孔,最大能够加工多长的有效螺纹长度,不会将铝板穿透

网友A:
4mm板上开盲孔,还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4mm板上开盲孔,还攻丝?

是的

网友B:
起码3个mm有效长度:方案1:买M2螺纹铣刀铣牙,留1个mm余量。方案2,螺旋丝攻攻一下,然后换一把头部磨平的丝锥再顺一下,深度也能达到3mm.我就这么干的。

补充内容 (2020-10-19 09:22):
其实直接用磨平的丝攻机工也可以的,我试过,可行。

网友(点评):
对于2来说,机攻会错丝手攻没效率。。。。

网友:
一丝8刀,刀刀有屑,留0.05怎么样

网友:
m2螺纹的标准螺距是0.4mm,螺纹能够承受较大力的时候,螺纹越深越好
板材钻盲孔,只要不透,越深越好,钻3mm的孔,攻2.5mm左右的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码3个mm有效长度:方案1:买M2螺纹铣刀铣牙,留1个mm余量。方案2,螺旋丝攻攻一下,然后换一把头部磨平的 ...

底孔呢?

网友(点评):
底孔用1.5键槽铣刀钻孔或者铣孔都可以啊,铣孔可以铣到1.6mm.

网友:
能做到3毫米已经足够了,打孔快穿的时候注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