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口焊接要不要标注焊脚高度?

楼主(2020-10-15):
如图,这种坡口焊接,一定标焊脚高度吗?零件图有坡口尺寸,坡口尺寸定了,焊脚高度不就确定了吗?

网友A:
我感觉你焊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焊厚了

兄弟,我说的不是这个焊脚高度如何确定,是说坡口焊要不要标焊脚高度?

网友(点评):
既然标了就标上吧,当然也可以不用标焊接符号,像这种焊接件可以标一个总的焊接要求,对坡口焊缝等说明,不需要单独每个焊缝标,如果焊接部位少,简单标个焊缝宽度**的要求表示要焊接也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想知道多厚的板

网友:
用辅助符号表示焊脚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10-15 20:42用辅助符号表示焊脚
啥意思?大神

楼主:
|renpen发表于 10-15 16:33我就想知道多厚的板
其实我不是讨论焊脚高度取值,
如果是厚度12呢

网友B:
我一般标焊脚符号,不标数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是讨论焊脚高度取值,
如果是厚度12呢

12mm板厚,两侧开5•45度坡口,外面5mm焊脚。

楼主:
|詹姆斯007发表于 10-15 22:07
12mm板厚,两侧开5?45度坡口,外面5mm焊脚。

对呀我讨论也是标不标数字,不是讨论数字数字

网友:
需要就标上。

网友:
坡口焊需要标上,在局部视图上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标焊脚符号,不标数字。

符号都标了,为什么不搞全套,也方便工人(坡口不一定是焊工自己搞)
或者干脆啥都不标也是可以的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0-16 09:05
符号都标了,为什么不搞全套,也方便工人(坡口不一定是焊工自己搞)
或者干脆啥都不标也是可以的

你说的全套是什么?零件图有坡口尺寸的

网友(点评):
全套就是焊接符号带数字,标都标了

网友A:
这种没必要开破口的,就做角焊,开坡口还加工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必要开破口的,就做角焊,开坡口还加工费贵

要不要开,不是我讨论的问题,我主要讨论坡口焊缝要不要加焊脚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大神

一般角焊缝标焊脚高度,坡口焊标余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角焊缝标焊脚高毒,坡口焊标余高。

我这样标,有问题吗?

网友D:
最好是标出高度,否则后续焊工给你焊高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标出高度,否则后续焊工给你焊高就麻烦了!

啥意思?后续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