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AD-PDF之间的相互转换问题全解

楼主(2020-10-15):
CAD-PDF之间的相互转换,对很多高手来说,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但是总是还有很多新接触到这些的人,所以这里发一小贴,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

1.  CAD转换为PDF,其实如果先安装cad,再安装adobe acrobat等高版本的软件,

autocad中就会出现转换的菜单,如果你会使用acrobat的一些工具,

比如Ctrl+Shift+T 的裁剪白边功能,其实也是挺有用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并不常用,也不一定好用。

所以一般CAD转换为PDF,我们一般采用PDF虚拟打印机的功能,将CAD图纸转换为PDF。

安装Acrobat的时候的PDF打印机当然也不错,速度虽然一般,精度却是不会错的。

不过我更加推荐一个虚拟打印PDF的软件,PDFfactory。

曾经为了二次开发一个CAD的批量打印软件,试过许多网上能搜索到的PDF虚拟打印机,

只有这个最好用,也最管用。

研究透PDFfactory的注册表的含义,对于批量安装自定义图纸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PDFfactory的默认打印dpi比较低,所以速度非常快,质量还可以。

当然,也可以自己设置更高的分辨率,甚至比adobe的虚拟打印机默认分辨率还高。

与一般pdf虚拟打印机不同的地方是,一般的打印机在打印开始后,都是让你选择一个地方保存,

这很大程度上使二次开发程序失去了作用,因为一个dwg中的每页图纸,你都需要选择一个保存的名称。

而pdffactory会将他们都保存在一个临时文件中,等你打印完所有的图后,再另存。

这也免去了很多合并pdf文件的麻烦。

2. PDF-CAD

所有的PDF都可以转换为dwg,但是所有的转换,都会损失质量。

这其中,如果是CAD直接通过虚拟打印机打印成PDF,转换的损失比较小,
而如果是其他图片转换为CAD,或者PDF中的图本身就是一些图片格式转换的,

转换的过程会比较麻烦,而且可能转换出来的使用价值也非常低。

2.1  对于CAD直接打印成PDF的文件,我一般用Adobe的illustator 软件的导出功能来转换。

原版的illustrator程序非常大,所以可以去下载一个精简版的,

2.2 对于其他图片转换到dwg,一般需要图片的矢量化软件。这其中最好的当然是Coreldraw。

还有其他很多的小软件,比如AR2VTool,R2V ,以及附件所带的windig等都可以完成图片的矢量化。

图片矢量化以后,一般就可以用coreldraw导出为dxf,或者dwg文件。有些软件可以直接转换为dxf或者dwg。

只是这些软件转换效果良莠不齐,对不同的图纸又不同,往往又需要自己设置复杂的图片色彩的容差参数,

所以使用难度偏高,转换出来的CAD图一般会是有很多细线拼成的,所以使用的效果并不好。

我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会把转换出来的图所在的图层锁定,然后在新的图层中描个大概的外形做小样,比对着PDF画快很多。

基本上,有关CAD-PDF之间的相互转换,就如上所说了,还有高手纠错和补充。

另外,也常会有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PDF的加密文件的解密问题。

我一般用advanced pdf password recovery pro,这个软件很不错,大家可以搜索下载。

网友:
虽然一般用不到,但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辛苦了!

网友:
谢谢分享,意义重大

网友:
如果 PDF是CAD转换而来,并分辨率足够高的话,  转  CAD 文件后的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的,对于一般的方案图还是可以的。

网友:
好像SW转CAD、再转PDF的,再由PDF转CAD的就很差了

网友:
CAD2018可以直接导入PDF,自动识别线条,精度损失几乎可以突略。。

网友:
对一些软件陌生,看不懂。苦恼.......

网友:
CAD到PDF的转换,直接在打印里面导出即可。

网友A:
请问知不知道CAD转PDF后无法搜索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知不知道CAD转PDF后无法搜索怎么解决?

图片的要OCR处理成双层PDF后才可以搜索

网友(2021-07-23):
总的来说用处不大,不如画来的快

网友(2021-12-17):
我都是布局里设置好了,一张图纸以后改动都没关系,每次直接发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