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升降机负载上下升降运动时,蜗杆输入端需要的扭矩怎么计算?

楼主(2020-10-15):
丝杆升降机外形结构如上图,丝杆为梯形丝杆。
如利用丝杆升降机提升重物,计算蜗杆输入端所需扭矩时,是否可以按公式
T=mg*p/(2π*η1
T丝杆扭矩(N.m)
m负载质量(kg)
g重力加速度(m/s^2)
p丝杆导程(m)
η1丝杆正效率值
由此公式算出丝杆所需的理论扭矩T先,然后根据蜗轮蜗杆的减速比i,算出蜗杆所需的理论扭矩T1=T/i

不知道这样计算是否正确,请大侠指导!

楼主:
如果用两个丝杆升降机提升一个重物,两台升降机用同一动力输入
计算蜗杆输入端的扭矩是,重物质量按m还是m/2计算?
如下图

网友A:
这样计算只是抵消重力保持不动,你要让他上升肯定要大于重力和摩擦力,还要考虑加速度产生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计算只是抵消重力保持不动,你要让他上升肯定要大于重力和摩擦力,还要考虑加速度产生的扭矩

感谢回复,这样计算的话,是可以计算出理论最小扭矩的吧?
我现在就想确认手轮输入的力是不是在适合操作的范围内。
如果考虑加速度的话,需要怎么计算?

网友B:
这种蜗轮蜗杆升降机基本上负载都1吨,电机的功率也都是配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蜗轮蜗杆升降机基本上负载都1吨,电机的功率也都是配套好的。

是的,选型的时候就可以看出电机功率大小。现在用手轮驱动,之前一直想的是先计算出T型丝杆的提升扭矩,再根据涡轮蜗杆的减速比,算出输入扭矩。
其实在选型的时候样本就给出来计算公式,先按公式P=Fv算出驱动功率,再根据公式T=9550P/N,就可以算出驱动扭矩了,如下图:

网友(2021-12-23):
学习了,我现要蜗杆升降机,不会算,。这二边要加导几吗?蜗杆减速这一头不要加支撑座吗?

网友(2023-08-24):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两个丝杆升降机提升一个重物,两台升降机用同一动力输入
计算蜗杆输入端的扭矩是,重物质量按m还是m ...

应该是按照一半计算,同样的,输入功率也是按照2倍计算

网友C:
我个人认为算出的扭矩就是输入需要输入的扭矩,不应该再除以速比I了,反而是你最终到达丝杠的力矩应该是现有结果乘以速比。我也不懂,大家可以探讨一下。来个大神讲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算出的扭矩就是输入需要输入的扭矩,不应该再除以速比I了,反而是你最终到达丝杠的力矩应该是现 ...

减速比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减速比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放大倍数

我有锋桦的最新PDF,转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减速比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放大倍数

那么我这个理解是对的么

网友(2025-06-04):
像这种  如果这个丝杆的螺母上放置平台来进行一个重物的升降,重物重量已知,上升速度已知,可以估算这个梯形丝杆的直径吗?然后通过这些来倒退配套的齿轮大小,减速机和电机功率的旋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