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图中红圈处两个尺寸是关联尺寸,不能走自由公差,具体公差如何计算?谢谢!

楼主(2020-10-15):
大家好!图中红圈处两个尺寸是关联尺寸,不能走自由公差,具体公差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我就不信了。。。。。。这玩意你尺寸偏大0.2,它就会爆炸了?

网友(点评):
依设计者的意思,95.15+0.2轴承会窜动,95.15-0.2盖会压不紧。34.85+0.2盖压不紧,34.85-0.2轴承也会窜。这个尺寸应该在零件图中要求,在装配图中也只是示意。这么大的设备不会叫一个道行不深的人干吧?

网友(点评):
你看到有哪个端盖是同时压紧轴承端面,并且同时自身也严密地贴合在固定面上的?两个同时,这种可能性几乎为0

网友(点评):
端盖跟连接座之间整个垫片,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没画这玩意被老师怼过

网友:
我的做法是给轴承压盖与轴承的接触端面给个调整量,装配现配。

网友:
为什么?34.85是哪个结构的尺寸?能不能用布局放大图表示?

网友(点评):
34.85是压盖子口的长度

网友:
调心轴承,没必要这么装。不需要内外皆挡

网友:
这尺寸标注的太精细啦,有点过分

网友(点评):
一张装配图就标了二个尺寸还过份?

网友:
根据你这个图,那个公差其实可以放宽,因为你那边有锁紧螺母,那个几乎可以是自由公差。

网友:
没有必要小数点后面2位的。取整数比较好。

网友B:
95.15给负公差,34.85给正公差

网友(点评):
轴承压盖最好结构改一下,用螺丝所在安装面上,这样的话余量可以放大一点

网友(点评):
照你这样压盖端面贴不紧,有空隙。

网友(点评):
你看到有哪个端盖是同时压紧轴承端面,并且同时自身也严密地贴合在固定面上的?两个同时,这不是过定位了?

网友:
过定位比较多,轴承固定靠锁紧垫圈和圆螺母,轴承座端盖就不用抵到轴承了,而且还需考虑轴的工况,是否存在膨胀量,这个轴承是否为自由端可轴向窜动,需把膨胀的间隙也预留出来。轴承右侧固定一般用轴承座台阶定位就好,轴的台阶距离轴承留个2-3mm可调整,且倒角不可少。

网友:
这两尺寸属于闭环尺寸链中的封闭环尺寸,是根据其他组成环的尺寸来决定的,所以你标注了其他组成环的精度,装配时这个封闭环尺寸也就处于受控状态,不用去过度标注

网友:
34.85和95.15完全可以调整为较整的尺寸吧

网友:
两位小数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95.15给负公差,34.85给正公差

反过来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标注加工厂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我怎么看这张图有毛病,是轴承座不对称?还是压盖不对称?

网友:
这应该是一张练习图纸,不是投产的图纸,不然的话,车间师傅会骂死人!

网友:
给出你的理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B:
95.15给负公差,34.85给正公差

用螺丝压紧,一二条的空隙都不是问题的

网友C:
端盖贴严轴向留间隙或按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信了。。。。。。这玩意你尺寸偏大0.2,它就会爆炸了?

我就感觉这个画图的时候可以调整一下吧,搞得出现小数

网友:
这种调心滚子轴承是单独一个用的吗,两个一起用的话,一边是全部固定的,一边是有游隙的啊,你只给了一个片面的涂,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参考一下滚筒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端盖贴严轴向留间隙或按3#

受教了,谢谢。那我之前设计的都有问题了,虽然设备实际没有问题,但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查符合你的设备运载的机械强度精度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哪个端盖是同时压紧轴承端面,并且同时自身也严密地贴合在固定面上的?两个同时,这种可能性几乎为0。大多数工程师的作法都是满足轴承定位的需要,即满足压紧轴承端面,自身端面,并不贴合在安装面上。
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吗?端盖会倾斜?或许会,但它并不会影响到轴承的端面压紧,主要功能得到保证即可。

网友D:
反过来有可能压不紧,这个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螺丝压紧,一二条的空隙都不是问题的

我觉得端盖压紧就应该有间隙,然后用螺钉锁紧扭力控制压紧力。如果没有间隙,鬼知道只是面贴死了还是压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端盖压紧就应该有间隙,然后用螺钉锁紧扭力控制压紧力。如果没有间隙,鬼知道只是面贴死了还是压紧 ...

我个人是极度赞同你的说法的,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实际情况通常是:在轴承盖和座之间是加密封垫调整的;而轴承盖和轴承外圈之间有金属垫片用来调整的。LZ只要把相关尺寸给出负的,不能因为尺寸长而在轴承盖和座之间生成间隙即可!有间隙不贴 合不漏油吗?螺栓不拧紧不松动吗?重点说一句:没有不贴合的!必须贴合螺栓拧紧!另外标准的商品轴承座是如下样子的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有道理,一松一紧,是轴承的使用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过来有可能压不紧,这个是对的。

没必要压紧,可查JB/T5994标准

网友:
34.85尺寸加大,端盖与端盖安装面之间加垫片或者不加都可

网友(点评):
两个同时压紧,这种可能性非常难。我说的是实话,至于老师说的,你就听听就好了,理论加实践才是直便。

网友(点评):
确实老师说的并不都是对的,工作中体验过了2333。 我想的是34.85尺寸大一点,然后端盖与端盖安装面之间加类似于密封垫一样的软垫片,这样去补偿公差压紧